[Lua] 准备支持H7-TOOL通过CAN,SPI,I2C和串口方式下载固件玩法(2022-06-16)

楼主(2022-06-16):
先做通用方案,就是目标板做一个BootLoader。然后TOOL上位机LUA小程序控制下载,或者LUA小程序离线运行方式下载均可。

最近在做BootLoader的专题视频教程,正好配套上,一次全都打通了。

楼主:
NAND,eMMC,SD卡和U盘的BootLoader,带CRC完整性校验的案例已经全部都打通完毕了,下一步就是楼主位的外设接口方式升级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期待CAN和485

对,含串口的485和232方式。

网友B:
不错,可以替代CubePr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以替代CubeProg

可以实现STM32CubeProg扩展支持的外设接口烧录模式。下周正式开始弄。

网友C:
版主,你好.我用CANFD通讯已经实现了bin文件的传输,并写入到另1个Bank的0扇区(0x08100000),但是不知道怎末让程序在这个加载域执行.我采取了以下办法:
1.直接从0x08000000跳转到0x08100000中,程序没反应.重启之后还在08000000这个域正常执行.
2.用H7带的Flash存储区交换的功能,也不中,获取版本号还是原来的.这个交换我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意思了(应该就是双Bank物理地址的映射改变,让08000000映射Bank1,映射成Bank2);还是程序写错了,见下图
3.能想到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修改Boot引脚的值,不知道是否可行.
求指导如何让程序蹦到新bin文件的地方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好.我用CANFD通讯已经实现了bin文件的传输,并写入到另1个Bank的0扇区(0x08100000),但是不知道怎末让 ...

你现在的程序是自己做的boot还是怎么个玩法,自己做的boot直接跳转就行,系统BootLoader直接跳转比较麻烦,最好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跳转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的程序是自己做的boot还是怎么个玩法,自己做的boot直接跳转就行,系统BootLoader直接跳转比较麻烦 ...

回:
现在用的这个存储区交换,通过上位机把Bin文件写到另一个Bank,然后在用指令调用这个swap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现在用的这个存储区交换,通过上位机把Bin文件写到另一个Bank,然后在用指令调用这个swap函数.

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你的CANFD更新,是和系统BootLoader通信的,还是自己做的boot通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你的CANFD更新,是和系统BootLoader通信的,还是自己做的boot通信的。

这个是自己做的通信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你的CANFD更新,是和系统BootLoader通信的,还是自己做的boot通信的。

如果用系统BootLoader升级,在升级前是不是要先擦除这个位置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自己做的通信写的.

自己写的,就非常方便的了,怎么玩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系统BootLoader升级,在升级前是不是要先擦除这个位置的程序?

是的,根据你发送文件的大小做相应扇区的擦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