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743写内部FLASH32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22-06-16):
代码如下;写不进去FLASH中,没反应,求大佬们解答;写了半天,调了2天没反应
一.说明手册上写Flash编程/擦除配置编程参数:
    1.解锁 Flash 配置寄存器 (FLASH_CR1/2) 并进行编程
    2.解锁 Flash 选项配置寄存器 (FLASH_OPTCR)(未配置)
    3.设置编程并行位数  (32)
    4.设置编程延时
写入顺序: PG1/2 位置 1;检查目标存储区是否受保护;连续写入 32 个数据字节(Flash 字).

bool Flash_Wri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Dat, uint32_t Size)
{
    uint32_t i, *p;
    uint8_t BlockSelec, row_index = 8; //块,扇区
    if(FLASH_BLOCK2_BASE > Address && Address >= FLASH_BLOCK1_BASE)
    {
        BlockSelec = 1;
    }
    else if(ADDR_FLASH_SECTOR_7_BANK2 > Address && Address >= FLASH_BLOCK2_BASE)
    {
        BlockSelec = 2;
    }
    else
    {
        return false;
    }
    if(Address + Size > FLASH_ADDRESS_BASE + CPU_FLASH_SIZE) return false;
    if(Size == 0)return true;
    __set_PRIMASK(1);
    Flash_Unlock();
    FLASH->CR1 |= FLASH_CR_PSIZE_1;
    FLASH->CR2 |= FLASH_CR_PSIZE_1;
    FLASH->ACR |= FLASH_ACR_WRHIGHFREQ | FLASH_ACR_LATENCY_4WS;
    for(i = 0; i < Size / 32; i++)
    {
        uint32_t FlashWorld[8] = {0};
        memcpy((uint8_t*)FlashWorld, pDat, 32);
        p = FlashWorld;
        pDat += 32;
        if(BlockSelec == 1)
        {
            while(FLASH->SR1 & FLASH_SR_QW);
            FLASH->CR1 |=  FLASH_CR_PG | FLASH_CR_START;  //并行32位;FLASH->CCR1 = 0xFEF0000;
        }
        else if(BlockSelec == 2)
        {
            while(FLASH->SR2 & FLASH_SR_QW);
            FLASH->CR2 |=  FLASH_CR_PG | FLASH_CR_START;FLASH->CCR2 = 0xFEF0000;//写保护标志位清0
        }
        do
        {
            *(uint32_t*)Address++ =  *p++;

            row_index--;                      //4x8=32
        }
        while(row_index != 0U);               //32字节
        Address  += 32;
    }
    if(Size % 32)
    {
        uint32_t FlashWorld[8] = {0, 0, 0, 0, 0, 0, 0, 0}; //256bit
        memcpy((char*)FlashWorld, pDat, Size % 32);
        p =  FlashWorld;
//      __ISB();
//      __DSB();
        if(BlockSelec == 1)
        {
//            FLASH->CCR1 = 0xFEF0000;
            while(FLASH->SR1 & FLASH_SR_QW);
            FLASH->CR1 |=  FLASH_CR_PG;
        }
        else if(BlockSelec == 2)
        {
//            FLASH->CCR2 = 0xFEF0000;
            while(FLASH->SR2 & FLASH_SR_QW);
            FLASH->CR2 |=  FLASH_CR_PG ;
        }
        do
        {
            *(uint32_t*)Address++ = *p++;    //4
            row_index--;                                           //4x8=32
        }
        while(row_index != 0U);               //32字节
        while(FLASH->SR1 &  FLASH_SR_BSY);
        while(FLASH->SR2 &  FLASH_SR_BSY);
//      __ISB();
//      __DSB();
    }
    Flash_lock();
    __set_PRIMASK(0);
    p = NULL;
    return true;
}

楼主:
指针强制转换也不怎末懂,嗨.用安富莱写的写着没问题,自己写的就废柴了.

楼主:
这个地方啥意思?
为啥两次转换,骗编译器吗?

楼主:
数据发送完是这两个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啥意思?
为啥两次转换,骗编译器吗?

1.好了,可以写入了.还是指针强制转换的问题.我抽象成个函数,把参数按照安富莱历程传入后,一切正常.
2.写测试函数的时候没有注意,参数传错了,导致数据对上了第一个.所有坑都踩一遍...
3.哈哈,很感谢官方的教程,F4,H7的内部FLASH都测试成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啥意思?
为啥两次转换,骗编译器吗?

但是这个传参这个地方两次强制转换有什莫含义吗?是不是多写了?我把他删除了也没事

网友:
楼主一路自问自答,把问题解决了,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