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新手请教STM32H7外部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22-06-16):
刚接触H7的MCU,看了群主发布的一些视频,对于下载算法、分散加载、bootloader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1、如果程序下到QSPI FLASH(0x900000000)运行和调试,除了制作一个下载算法,将target选项卡IROM设置0x900000000之外,还需要bootloader跳转到0x900000000吗?程序上电启动能直接从0x90000000开始进入复位中断吗?还是说必须从0x80000000开始进入boot loader再跳转?
2、如果不管数据的存储位置(系统默认),仅将程序下载到QSPI FLASH运行,是不是可以不用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3、MDK编译完后需要下载几次?先选择内部flash下载算法下载bootloader,再选择外部flash下载算法下载APP?

网友A:
几个关键概念的说明:
1.分散加载是一种编译方式,他可以比较高灵活度的控制编译出来的程序的存放位置,其效果等同于修改target选项卡IROM和IRAM
2.STM32H7启动地址默认是在0x80000000,如果程序选择存放在其他地方,需要先写一个BootLoader在0x80000000处运行,在BootLoader启动后再跳转到目标地址指向指定的程序
3.QSPI FLASH属于外部flash,MDK不清楚如何下载,所以需要写下载算法来完成此部分程序的下载
对于你的几个问题:
1.需要做bootloader,不能直接跳转到0x90000000,需从0x80000000开始执行
2.修改分散加载文件或修改target选项卡IROM和IRAM者两种方式必须使用一种
3.bootloader和app独立下载,需要更新哪部分就下载哪部分

网友B:
1、以STM32H7为例,可以从 0x0000 0000 到 0x3FFF 0000 所有地址进行启动,不包含0x90000000
2、所有IDE都需要分散加载设置,只分用户手动和IDE自动两种玩法。
3、下载那些,加载那些算法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关键概念的说明:
1.分散加载是一种编译方式,他可以比较高灵活度的控制编译出来的程序的存放位置,其效 ...

谢谢,解决了困恼我好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以STM32H7为例,可以从 0x0000 0000 到 0x3FFF 0000 所有地址进行启动,不包含0x90000000
2、所有IDE都 ...

谢谢群主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