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频繁创建和关闭对话框会导致死机???

楼主(2022-06-16):
创建对话框用的是GUI_CreateDialogBox()
关闭对话框GUI_EndDialog()

网友:
检查一下死机时,是不是GUI线程堆栈溢出?

网友A:
查看emWin动态内存在不断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emWin动态内存在不断减小。

我用GUI_ALLOC_GetNumBytes函数看了,动态内存确实在不断减少,但是没有减到0,这种情况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GUI_ALLOC_GetNumBytes函数看了,动态内存确实在不断减少,但是没有减到0,这种情况有解决方法吗?

不断减小的话,说明确实有问题,

应该有控件没有正常删除,一直在被不断创建,排查下是那个控件的问题,像Graph控件是要单独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断减小的话,说明确实有问题,

应该有控件没有正常删除,一直在被不断创建,排查下是那个控件的问题 ...

谢谢硬汉哥,已经发现问题了,是我在超循环之外的地方用了GUI_Delay()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已经发现问题了,是我在超循环之外的地方用了GUI_Delay()

请问在超循环之外的地方调用GUI_Delay函数为什么会出现此问题?不大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超循环之外的地方调用GUI_Delay函数为什么会出现此问题?不大明白

我也不懂,emwin手册里说的,不要这样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超循环之外的地方调用GUI_Delay函数为什么会出现此问题?不大明白

估计是楼主在回调函数里面刷GUI_Delay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