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学习记录(二) 驱动和软件包

楼主(2022-06-16):
本文所述内容,基于STM32HAL库+MDK5+ENV环境搭建,开发平台为Win10和Win11。限于笔者能力,肯定会有疏漏乃至错谬之处,各位看官不吝指正。

学习记录我也会同步到我的github pages 飞猪小屋

1. 如何单独生成一个工程
`rt-thread`源码可以从官网的github处获取,下载好之后,在 `bsp` 文件夹下有各式各样的板子的工程。直接用其开发未免过于冗杂,有很多不需要的文件也被包含进来。这里 以`stm32h743-armfly-v7`工程为例,简述如何生成单独的工程。首先,在 `rt-thread`所在文件夹内 打开 `env` ,输入:
cd rt-thread\bsp\stm32\stm32h743-armfly-v7

再输入:
scons --dist

构建过程入下图所示:

构建完成之后,在对应路径下会生成一个dist文件夹,文件夹里面就是单独的工程文件了。
接下来的操作,若无特殊说明,默认在此文件内操作。

2. 如何生成MDK5文件
scons --target=mdk5

等待scons构建工程之后,打开project.uvprojx即可。

3.如何为HAL库添加新的.C文件
这个问题由我在移植`armfly-V7`开发板PIN设备时产生,因为这款开发板的一些GPIO口是使用挂载在FMC总线上74HC574扩展而成,为了驱动这些IO口,需要引入hal库的.c文件。如果直接添加,重新生成MDK5文件后这些文件将不会被scons添加进工程。
解决方法如下:
进入对应的HAL库文件夹下,打开 `Sconscript` 文件
在这里按照其格式添加想要包含的hal库.c文件。再重新生成MDK5工程并将`stm32l0xx_hal_conf.h`里的宏定义打开即可。

4. Sconscript文件分析
这部分内容我是参考 rtt的官方文档 的第4节和第5节。
每个存放.c的文件夹内都要放一个Sconscript。Scons会通过这个文件去构建工程。
官方文档第5节中有一个详细的例子,如下: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 导入RT-Thread的自定义构建函数,几乎每一个RT-Thread的Sconscript都需要这么做。
# 只有导入了building模块,才可以使用2.2.2介绍的RT-Thread自定义Scons函数
from building import *

cwd     = GetCurrentDir() # 获取当前脚本的路径
CPPPATH = [cwd] # 将当前路径加入构建搜索的头文件路径
src     = Split('''
shell.c
msh.c
msh_parse.c
''')

#也可以等效成:src = ['shell.c', 'msh.c']

if GetDepend('MSH_USING_BUILT_IN_COMMANDS'): # 判断是否启用MSH的内建命令
    src += ['cmd.c']

if GetDepend('DFS_USING_POSIX'): # 判断是否启用文件系统的POSIX接口
    src += ['msh_file.c']

# 使用DefineGroup创建一个名为Finsh的组
# 该Group是否被添加到工程中,参与编译,取决于depend的宏是否在Kconfig中被使能。
# 即上述的头文件路径和C文件是否被编译,取决于用户在Kconfig中是否使能了RT_USING_FINSH
group = DefineGroup('Finsh', src, depend = ['RT_USING_FINSH'], CPPPATH = CPPPATH) s

Return('group') # 将当前脚本指定的构建对象返回上级SCons脚本

其对应关系如下图,可以通过 GetDepend(某个宏定义)来通过 menuconfig选择如何构建文件,如下图。在 menuconfig中勾选了 Enable built-in commands,... 选项,这个选项会打开一个 MSH_USING_BUILT_IN_COMANDS的宏定义,然后 Scons构建工程的时候,就把cmd.c加入编译的选项了。
我们可以通过编辑 Kconfig文件,来编辑menuconfig,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