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测试IAR9.30配VSCode可以完美使用,还不错。

楼主(2022-06-17):
低版本配合的不太好。IAR9.30配合的好。
IAR9.30自己的效果:

VSCode更帅气些:

网友A:
没找到如何编译,debug,仅仅做了编辑和代码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如何编译,debug,仅仅做了编辑和代码提示?

网友B:
抱歉,俺喜欢rtx

网友C:
调试还是比较麻烦,iar里点调试,如果有更改会自动编译,好象vs-code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俺喜欢rtx

不影响,RTX支持MDK,IAR和G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还是比较麻烦,iar里点调试,如果有更改会自动编译,好象vs-code不会

VSCode集成嵌入式调试不行,和MDK和IAR比差距还是太大。
所以它这个插件里面并没有集成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影响,RTX支持MDK,IAR和GCC。

没说清楚,我只指的是KEIL里的那些调试组件比如eventrecoder,svd文件写那些东西,太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我只指的是KEIL里的那些调试组件比如eventrecoder,svd文件写那些东西,太香了

MDK有自己的keil studio
就是开发进度有点慢,最近一直没有更新了。

网友:
仅仅是勉强能用,算不上完美。

网友D(2022-08-03):
之前网友反馈的live watch闪烁问题,还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网友反馈的live watch闪烁问题,还有没。

不闪了。

网友:
怎么破解9.30

网友E(2022-09-15):
用9.3打开过的工程,用8.4打开就没工作区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9.3打开过的工程,用8.4打开就没工作区了是怎么回事呢

IAR是这样的,不支持向下兼容。

网友(2023-07-25):
IAR9.30.1加VS code安装IAR插件,但是每次打开vscode都显示The IAR project manager exited unexpectedly,IAR插件里面也没法显示工程文件,求助,这是为什么?

网友:
补充截图,在附件里面,比较喜欢vscode的界面和代码提示,想用vscode写代码,IAR调试

网友F(2023-10-09):
使用IAR低版本会提示The IAR project view requires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9.20.4 or later.
然后可以通过自己添加一个.json文件来强制显示文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IAR低版本会提示The IAR project view requires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9.20.4 or later.
然 ...

谢谢分享。

网友G(2024-01-22):
VSCode安装插件 打开CubeMx生成的代码 底下的FILES提示:
The IAR project view is unavailable.
这是什么问题 要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VSCode安装插件 打开CubeMx生成的代码 底下的FILES提示:
The IAR project view is unavailable.
这是什 ...

1、路径没有中文吧。
2、IAR用最新的9.5,VSCode插件也用最新版

网友G:
引用 楼主:
1、路径没有中文吧。
2、IAR用最新的9.5,VSCode插件也用最新版

IAR更新最新版本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IAR更新最新版本就能用了

他之前的版本有点小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