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可以使用MDK RTE吗? 没问题,看效果展示

楼主(2022-06-18):
添加FreeRTOS:

添加RTX5:

网友:
如何添加的?

楼主:
跟MDK RTE一样的,导入pack安装包即可。

网友:
太厉害 了  , iar 这么导入的  器件  比如 lan8720 或者 lan8740 能和 项目兼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MDK RTE一样的,导入pack安装包即可。

这些pack 安装 默认是安装到  keil里面的 , iar 是如何导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