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STM32f103基本定时器TIM6定时问题

楼主(2022-06-19):
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的基本定时器tim6,在tim6的中断中翻转IO口的电平

我认为是 每 1s 钟 进入中断,然后翻转电平
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的时间不是 1s 钟呢?

网友A:
ARR和PSC寄存器是16位的,最大值65535,72000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R和PSC寄存器是16位的,最大值65535,72000超了

原来是这样呀,太感谢了

网友B:
而且Period那里应该设置成1000-1

网友C:
可以用STM32Cube生成代码,它会检查参数合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TM32Cube生成代码,它会检查参数合法性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Period那里应该设置成1000-1

“实际的设置计数器使能信号CNT_EN相对于CEN滞后一个时钟周期”,对应的这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