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工具] srec_cat(SRecord)各种测试命令说明

楼主(2022-06-20):
(无正文)

网友A(2024-03-24):
在使用srec_cat将hex文件转换为bin文件时,如果hex文件中只定义了一部分地址范围(例如从0x8000000开始),而其他地址范围未定义,则转换的bin文件中未定义的地址范围通常会填充为0x00或其他默认数值。这可能会导致bin文件出现0-0x7FFFFFF范围的空数据。这个怎么操作才能避免掉啊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srec_cat将hex文件转换为bin文件时,如果hex文件中只定义了一部分地址范围(例如从0x8000000开始), ...

你这个是不是程序里面做attribute属性了,导致中间部分填充了一大批0x00,0xFF之类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不是程序里面做attribute属性了,导致中间部分填充了一大批0x00,0xFF之类的数据。

我弄好了,起始地址少个-的参数,一直都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