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pFlash ErrorCode 0xBB080201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6-20):
在使用硬汉哥的bsp库时,ymoedm协议接收数据包第一包时,static int32_t Receive_Byte(uint8_t *c, uint32_t timeout){
    while (timeout-- > 0)
    {
        if (comGetChar(COM1, c))
        {
            return 0;
        }
    }
    return -1;
}
运行这段代码后发生了pFlash这个句柄locked,errorcode为0xBB080201,
最后导致flash无法擦写。
求助大佬们,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为啥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已搞定,串口接收buf是局部变量,不知道为啥和pFlash变量地址重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搞定,串口接收buf是局部变量,不知道为啥和pFlash变量地址重合了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