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odem源码开头这几句代码作用是啥

楼主(2022-06-20):
请教大家,YModem源码开头这几句代码作用是啥?好像我iap还没操作过stm32读写保护啊?

/* Get the number of block (4 or 2 pages) from where the user program will be loaded */
  BlockNbr = (FlashDestination - 0x08000000) >> 12;

  /* Compute the mask to test if the Flash memory, where the user program will be
     loaded, is write protected */
#if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UserMemoryMask = ((uint32_t)~((1 << BlockNbr) - 1));
#else /* USE_STM3210E_EVAL */
  if (BlockNbr < 62)
  {
    UserMemoryMask = ((uint32_t)~((1 << BlockNbr) - 1));
  }
  else
  {
    UserMemoryMask = ((uint32_t)0x80000000);
  }
#endif /* (STM32F10X_MD) || (STM32F10X_MD_VL) */

  /* Test if any page of Flash memory where program user will be loaded is write protected */
  if ((FLASH_GetWriteProtectionOptionByte() & UserMemoryMask) != UserMemoryMask)
  {
    FlashProtection = 1;
  }
  else
  {
    FlashProtection = 0;
  }

网友A:
看注释应该就是通过选项字节判断扇区读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注释应该就是通过选项字节判断扇区读写保护。

之前我没加过写保护,应该去掉这些判断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没加过写保护,应该去掉这些判断也行吧?

用不到,直接删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