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FreeType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2-06-20):
使用FreeType是需要ttf文件大小的FLASH空间和RAM空间吗?ttf文件有些十几MB大小,有没有工具可以减小?

网友:
需要的。

好像没有工具,不过你可以找些小点的矢量字体。

网友A:
如果是STM32H7,就可以把SPI-Flash映射到可寻址空间访问,这样就不用巨大的RA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M32H7,就可以把SPI-Flash映射到可寻址空间访问,这样就不用巨大的RAM了。

有办法减少占用flash的空间吗?

网友:
ttf的大小,跟里面支持的字符有关,支持的字符越多,文件越大。另外,存储ttf需要对等的flash空间,但使用不需要对等的ram空间。

网友:
我记得之前一个坛友分享过一些文件比较小的矢量字体库,这个找不到了,找到个这种的,也不错。

关于矢量小字库制作的分享与矢量汉字的显示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03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