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AD7606的读出问题

楼主(2022-06-20):
自己做了一个阵列电阻读出的扫描电路,参考了V5的例程,源代码如下

其中col是选中的阵列行(用GPIO控制,用万用表测试确实是按照顺序依次选中),依次扫描,然后每隔500ms扫描一行读一次值。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读了四个值以后就会再重新打印PrintfLogo这个函数,是定时器设置的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这个是串口发送的数据

网友A:
重复打印,这个是你的系统重启了,你看下你的工程是不是开看门狗之类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打印,这个是你的系统重启了,你看下你的工程是不是开看门狗之类的东西了。

那我估计是这个定时器的问题了,但是我设置的id也没超过定义的定时器数量,为什么会重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打印,这个是你的系统重启了,你看下你的工程是不是开看门狗之类的东西了。

另外我只要把我上传的第二张图的colz(col);col++;这两行代码去掉,系统也不会出现重启的问题,但colz这个函数只是给我设置的GPIO输出0和1的作用,为什么会影响到系统重启呢?
void colz(uint8_t z)
{
	switch(z)
			{
			case 0:
        col0();

			break;
			case 1:
        col1();

			break;
			case 2:
        col2();
			break;
			case 3:
        col3();

			break;
			case 4:
        col4();

			break;
			case 5:
        col5();

			break;
			case 6:
        col6();
		 break;
			case 7:
        col7();
		 break;
			case 8:
        col8();
		 break;
			case 9:
        col9();
		 break;
			case 10:
        col10();
		 break;

			}
}

void col1(void)
{
   col1_1();
   col2_0();
   col3_0();
   col4_0();
   col5_0();
   col6_0();
   col7_0();
   col8_0();
   col9_0();
   col10_0();

}

#define col1_1()		GPIOA->BSRR = GPIO_PIN_0
#define col1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0 << 16U)
#define col2_1()		GPIOA->BSRR = GPIO_PIN_1
#define col2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1 << 16U)
#define col3_1()		GPIOA->BSRR = GPIO_PIN_2
#define col3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2 << 16U)
#define col4_1()		GPIOA->BSRR = GPIO_PIN_3
#define col4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3 << 16U)
#define col5_1()		GPIOA->BSRR = GPIO_PIN_4
#define col5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4 << 16U)
#define col6_1()		GPIOA->BSRR = GPIO_PIN_5
#define col6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5 << 16U)
#define col7_1()		GPIOA->BSRR = GPIO_PIN_6
#define col7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6 << 16U)
#define col8_1()		GPIOA->BSRR = GPIO_PIN_7
#define col8_0()		GPIOA->BSRR = ((uint32_t)GPIO_PIN_7 << 16U)
#define col9_1()		GPIOC->BSRR = GPIO_PIN_4
#define col9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4 << 16U)
#define col10_1()		GPIOC->BSRR = GPIO_PIN_5
#define col10_0()		GPIOC->BSRR = ((uint32_t)GPIO_PIN_5 << 16U)

楼主:
此贴终结,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是一条线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终结,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是一条线连错了

最近好几个网友出现硬件方面的问题,而在软件上耽误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