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如何分屏,屏幕分区显示

楼主(2022-06-20):
如题,GUIX中,屏幕固定一块做状态显示,比如电量,时间,剩下的区域显示数据,按钮之类的。状态区是每个页面都有的,如何操作。
EMWIN中状态栏可以设置成子窗口,其它的页面只要窗口不在这状态栏位置就行,不会影响到。

楼主:
或者在需要显示状态的窗口上留块白,然后做2D绘制之类的操作?

网友A:
GUIX Studio管理布局和消息触发方式就行,很方便。

楼主:
现在就是在用设计器设计的,试了下,那一小块状态栏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管理布局和消息触发方式就行,很方便。

每一个窗口都有固定的地方显示状态,那么,每个页面都弄个中断?EMWIN中现在是这样的,弄了个子窗口显示状态,其它所有新建的页面有效区域都在这子窗口之外。

网友B:
我之前做的是采用这样的思路。
1、把整个根窗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做状态栏,另一部分做操作窗口。
2、状态栏放上去之后定时刷新,和其他操作,与操作窗口无关。
3、所有操作窗口之间的切换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切换的只是操作窗口,窗口位置不要覆盖状态栏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做的是采用这样的思路。
1、把整个根窗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做状态栏,另一部分做操作窗口。
2、状 ...

了解,谢谢,现在EMWIN版就是这样的。对GUIX不熟悉啊。想试着同样方式弄。而且在主界面之前,有个启动界面,选择语言的窗口,超时不切换的话就默认为选中的语言。选择语言->主界面(主界面分成两部分)->才是其它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