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下,关于 esp32-s3 同时使用2个spi接口的疑问 ?

楼主(2022-06-21):
请教下,关于 esp32-s3 同时使用2个spi接口的疑问 ?

问题描述:
1. esp32-s3 ,用户可以使用 2个 spi 接口,一个是 spi2  及 spi3,

2. spi2 我定义为驱动 spi 接口的 lcd 显示屏 , 使用的 io 口定义独立 ,时钟配置为 40MHz - 60MHz
3. spi3 我定义为驱动 xpt2046 及 at45db161 flash 的驱动, 使用的 io 口定义独立 ,时钟配置为 2MHz 需要兼容 xpt2046 ,所有时钟配置的不高

4.
   a. 如果我只单独的使用 spi2 来驱动 lcd 显示屏,显示屏工作完全正常
   b. 如果我单独的使用    spi3 来驱动 xpt2046 及 at45db161 flash 也是完全正常
   c. 我 使用 spi2 及 spi3 来同时驱动 lcd 、 xpt2046 及 at45db161 flash 时,貌似只有 xpt2046 及 at45db161 flash  工作正常,lcd 显示屏没有任何反应,系统也没有死机,

5. 请问这种情况下,是我哪里没有搞对呀 ??
6. lcd  及 at45db161 的 io 口配置

网友A:
这种的,估计有什么骚操作要注意,联系他们官网FAE解决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估计有什么骚操作要注意,联系他们官网FAE解决下试试。

貌似官网的,咨询基本都是石沉大海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官网的,咨询基本都是石沉大海哟

你之前不是搞蓝牙么,方案定了没,看看这个。

TI推出0.79美元的蓝牙单片机,能否大杀四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26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不是搞蓝牙么,方案定了没,看看这个。

TI推出0.79美元的蓝牙单片机,能否大杀四方

蓝牙目前已经确定了,买的模块,

因为项目有点大,什么都自己搞太累了,而且周期也长

这个 cc2340 后续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