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H750驱动480*854屏

楼主(2022-06-21):
RGB565接口接480*854的屏幕, 只能显示480*800, 用TouchGfx制作的GUI.

请问这是不支持那么大的屏吗??

网友A:
没问题,1080p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1080p都可以。

那么分辨率不超1024*768这怎么理解呢, 只要不超(1024*768)个像素点就可以吗? 不做水平和竖直的局部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分辨率不超1024*768这怎么理解呢, 只要不超(1024*768)个像素点就可以吗? 不做水平和竖直的局部限制?

本身LTDC的配置可以支持到4096*2048

ST定标的1024*768, 实际可以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