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线程堆栈内存分配的疑问

楼主(2022-06-21):
我看threadx的例程,线程的堆栈分配如下:

从内存池中分配一块内存给线程使用
    tx_byte_allocate(&byte_pool_0, (VOID **) &pointer, DEMO_STACK_SIZE, TX_NO_WAIT);

    tx_thread_create(&thread_0, "thread 0", thread_0_entry, 0,
            pointer, DEMO_STACK_SIZE,
            1, 1, TX_NO_TIME_SLICE, TX_AUTO_START);

如果我直接给它指定一个内存数组可不可以?

char thread_0_stack[2048];
_tx_thread_create(&thread_0, "thread 0", thread_0_entry, 0,
            thread_0_stack, 2048,
            1, 1, TX_NO_TIME_SLICE, TX_AUTO_START);

例程这样写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A:
都可以,你的第1个写法是ThreadX默认的传统玩法,方案就是将RAM剩余空间全部给动态内存使用。

第2分写法更通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你的第1个写法是ThreadX默认的传统玩法,方案就是将RAM剩余空间全部给动态内存使用。

第2分写法 ...

谢谢回复,我看你的例程也是这么写的,我更喜欢第二种,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