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动态应用中无法使用static定义静态变量

楼主(2022-06-21):
例如:
static int test_value;
void hello_world(void)
{
  test_value++;
}
void thread_0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hello_world();
}
编译完成后无法在.map文件中找到test_value变量,没被加入到.bss段中。

网友:
今天晚些时候我就测试下看看。

网友A:
是不是被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优化掉了?

变量有被程序调用,生成的.map文件没找到有生成。

网友B: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好的,使用STM32cubeide编译应用,带static的变量是没有在.map文件中,可能是IDE编译选项导致,我换回MDK编译试试。

网友A:
硬汉大哥,他说的是那个static的test_value变量不见了,  不是那个hello_world()函数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他说的是那个static的test_value变量不见了,  不是那个hello_world()函数不见了。

我这个是帮他把群里面的问题也一起测试了,楼主之前的是调用操作全局静态变量就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使用STM32cubeide编译应用,带static的变量是没有在.map文件中,可能是IDE编译选项导致,我换回MDK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