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D采样50Hz交流电做FFT,采样芯片频率为100kHz,采样点设定

楼主(2022-06-21):
求大佬,如下计算分析是否正确,谢谢!

50Hz基波周期20ms
2-99次谐波最大频率99*50 = 4950Hz
采样频率 > 2*4950 = 10kHz
100kHz采样频率,单点采样时间为1/100k =10us;
1024采样点 所需时间 为1024*10us =10ms  小于基波周期
因此采样点至少2048点,刚刚满足大于一个基波周期
2048FFT
100000/2048 = 48.8Hz,非50Hz整数倍
2000点后补零。 100000/2000 = 50Hz,频域分辨率为50Hz
1点为直流分量,第2点为50Hz基波,第32次谐波,第10099次谐波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利用DSP计算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值后,如何计算出各分量的有效值,谢谢!

楼主:
主要目的是计算2-99次谐波分量的有效值

网友A:
这句话分析:采2000点后补零。 100000/2000 = 50Hz,频域分辨率为50Hz  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利用DSP计算各次谐波分量的幅值后,如何计算出各分量的有效值,谢谢!

各次谐波都是标准正弦波,除以根号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分析:采2000点后补零。 100000/2000 = 50Hz,频域分辨率为50Hz  不对。

感谢汉子哥帮忙分析,这个错误追问下,频域分辨率还是48.8Hz的话,不是50Hz的整数倍,这种情况下,第2点基波,第三点2次谐波...与整数倍计算出的谐波是否有偏差?有的话偏差大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分析:采2000点后补零。 100000/2000 = 50Hz,频域分辨率为50Hz  不对。

另外再请教个AD采样问题,我用AD7606芯片,采用HAL库10us周期读取一次8通道的采用数据,速率能达到吗?10us定时是采用TIM定时器方案还是设定AD7606为100kHz采样率后靠“Busy”引脚产生EXTI中断方案比较好?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汉子哥帮忙分析,这个错误追问下,频域分辨率还是48.8Hz的话,不是50Hz的整数倍,这种情况下,第2点 ...

补0的话,跟你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计算还是按照2048点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个AD采样问题,我用AD7606芯片,采用HAL库10us周期读取一次8通道的采用数据,速率能达到吗?10 ...

以我们的程序为例:

10us定时是采用TIM定时器方案还是设定AD7606为100kHz采样率后靠“Busy”引脚产生EXTI中断方案

你这里描述的这句话,我们的程序是一体的,定时器PWM时钟输出配合busy引脚中断一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0的话,跟你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计算还是按照2048点计算的。

我的疑问主要是频域分辨率为48.8Hz,那第3个点的频率为97.6Hz,还计算出的数值能作为2次谐波的幅值吗?这种方式与50Hz整数倍的分辨率计算出值偏差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们的程序为例:

谢谢大佬。另外关于10us周期采用HAL库读取8通道的方式,效率够用吗?是否需要改为寄存器或者DMA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疑问主要是频域分辨率为48.8Hz,那第3个点的频率为97.6Hz,还计算出的数值能作为2次谐波的幅值吗?这 ...

能,只是有较大的频谱泄露。频域分辨率没有踩到基波频率上,会有泄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另外关于10us周期采用HAL库读取8通道的方式,效率够用吗?是否需要改为寄存器或者DMA实现?

H7处理这个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只是有较大的频谱泄露。频域分辨率没有踩到基波频率上,会有泄露。

有什么好的优化方案推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处理这个很轻松。

F407 168M能处理的过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优化方案推荐下吗

这个要对FFT做加窗处理。或者你直接做个20480Hz,采样2048点,分辨率做到1Hz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F407 168M能处理的过来吗?

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对FFT做加窗处理。或者你直接做个20480Hz,采样2048点,分辨率做到1Hz也不错。

多谢大佬解答!

楼主:
硬汉,请教下AD7606B与AD7606软件上区别大吗,我用407的四线SPI读数据,但是看7606B的手册默认两条SDO,需要修改寄存器配置吗?谢谢

网友:
电能质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