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eCrt xmodem疑问

楼主(2022-06-21):
我按照xmodem协议在stm32上写了一个下位机。用secureCRT,作为主机下发文件,配置为128byte。

问题1:用stm32的代码,那么secureCrt就会打印很多行,在屏幕上的表现为:

10%  ETA
21% ETA
...
100% ETA
Error

如果用linux的命令接收xmodem, 就只有一行,仅前面的百分比不断刷新
10% ETA Error0

这是为什么?
这些打印都是secureCRT自己弄得,和下位机无关呀。xmodem协议和刷新屏幕,没有关系呀?

网友:
linux应该使用了回退等特殊字符

楼主:
还是下位机打印的,修改正确就好了。
本来准备用st的ymodem代码,但是这个代码是个死循环,缺陷太多了。算了,就用自己写的xmodem,再优化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