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RP2040并发高速,可以将RAM数据分配到几个不同的RAM块里面

楼主(2022-06-22):
这个跟H7差不多,需要并行运行的多个外设所需RAM空间可以放在不同的RAM地址下

网友A(2022-09-26):
请问用VISUAL GDB是用哪个指令配置变量地址 像MDK中的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VISUAL GDB是用哪个指令配置变量地址 像MDK中的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GCC要采用这种的,需要设置下分散加载ld文件。

不过用过指针变量开个数组访问更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GCC要采用这种的,需要设置下分散加载ld文件。

不过用过指针变量开个数组访问更方便些。

感谢指导,硬是没找到LD文件,后面试了下指针,不知道是不是变量地址冲突了还是咋的导致程序异常了。

网友(2022-10-27):
这图配色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