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抢占阈值问题

楼主(2022-06-22):
两个任务,一个是空闲任务,优先级设置为31,一个是跑的其他任务,优先级设置的1.
优先级1的任务给空闲任务设置了个抢占阈值为2,
status = tx_thread_preemption_change(&my_thread,
2, &my_old_threshold); 看了 一下设置是成功的。
然后自己睡眠了100ms,100ms后优先级1 的任务抢不回来了。
空闲任务一直跑了。

同样的逻辑, 使用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是成立的。有点奇怪

网友A:
这个函数正确姿势应该是不能在其他任务里面控制。

我这里简单测试了下,调用 tx_thread_preemption_change的任务可以正常运行,其他任务不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正确姿势应该是不能在其他任务里面控制。

我这里简单测试了下,调用 tx_thread_preemption_chan ...

额,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