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用户可选字节使用

楼主(2022-06-22):
    因项目需要,要把芯片ID加密后再存储到的芯片中,原计划是写在单片机的OPT区的,但H750没有这个可写区域了,STM32F429还有512字节的OPT区域。
   看H750参考手册上面有提到一个2K的用户选项区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和之前的选项字节区域一样。
   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怎么写的,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A:
HAL库,Flash函数里面有API,可以直接调用FLASH_OB_User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Flash函数里面有API,可以直接调用FLASH_OB_UserConfig

这个好像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它只是操作了芯片的16位选项字节,并没有能够操作到其它区域。还是不能操作像F429中提到的512个字节用户可写入一次的区域

楼主:
,这里弄错了,应该是要写在OTP(One time program)区,不是OPT(可选字节),但H750好像就是没有这么个OTP区域了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写,Flash随便定义一块区域写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写,Flash随便定义一块区域写不行吗?

往这个地方写就是为了保证出厂前写一次,后续不会被更改。另外程序的大小已经很接近Flash的大小了,而且后面程序可能还会有稍微加大,怕烧录程序的时候,可能会把那块区域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