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H7 USB HS + USB3300

楼主(2022-06-22):
STM32H7 USB HS + USB3300   求助阿?
h7 使用 usb3300 外扩 phy 实现高速 usb 功能的有人开发过吗?
不过是 hid 例子还是 MSC例子能不能发一个参考一下阿,这块暂时没有头绪,
微雪的 例子在  usb_CoreReset 那里超时,加长等待也不行,
这种情况 能 使用 RL_USB 库 吗

网友:
你的 usb3300 硬件是否是正确的 ??

网友:
1、可以参考我们TOOL的boot程序,这个程序最简单,也容易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2、也可以使用RL-USB,没问题。

楼主:
多谢, 我 参考一下,

硬件管脚那些也是 参考网上的
OTG_HS_ULPI_D0     pa3
OTG_HS_ULPI_D1    pb0
OTG_HS_ULPI_D2    pb1
OTG_HS_ULPI_D3     pb10
OTG_HS_ULPI_D4     pb11
OTG_HS_ULPI_D5     pb12
OTG_HS_ULPI_D6     pb13
OTG_HS_ULPI_D7     pb5

OTG_HS_ULPI_STP     pc0
OTG_HS_ULPI_NXT     ph4
OTG_HS_ULPI_DIR     pi11
OTG_HS_ULPI_CK       pA5

网友:
USB3300   我自己画过图,可惜跑不起来

网友(2023-03-20):
我用的ch132,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编译优化改成0就正常了

网友A(2023-05-20):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现卡在usb_CoreReset那里,用示波器测量USB3300晶振,发现晶振不起振,用手碰一下,偶尔起振,起振后,波形慢慢变小又消失了,换了很多匹配电容还是一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现卡在usb_CoreReset那里,用示波器测量USB3300晶振,发现 ...

参考我二楼分享的,这个软件和硬件是确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二楼分享的,这个软件和硬件是确定没问题的。

多谢,我参考下。看了下硬件电路跟我的基本一样,我是用USB 做Device,没接EXTUSB引脚,这个引脚悬空了。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发现是晶振需要并联1M欧姆电阻,3225的扬子晶振,飞线接了电阻后芯片工作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发现是晶振需要并联1M欧姆电阻,3225的扬子晶振,飞线接了电阻后芯片工作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