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AT32F425入门使用指南

楼主(2022-06-22):
AT32F425入门使用指南
前言
本入门指南旨在让用户快速使用AT32F425xx进行项目开发。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25xx
目录
1 雅特力初步环境准备……5
1.1 搭建AT32开发环境……5
1.1.1调试工具及开发板……5
1.1.2烧录工具及软件……5
1.1.3AT32 Keil以及IAR开发环境……6
1.1.4快速替代AT32F415流程……9
1.2 AT32F425芯片的功能配置……9
1.2.1预取指令缓冲……9
1.2.2PLL时钟设置……10
1.2.3加密方式……11
1.2.4设定系统存储器为扩展主存……14
1.2.5在程序中区分AT32与其他IC方法……17
2 下载编译过程常见问题……19
2.1 程序启动进入Hard FaultHandler……19
2.2 程序下载过程出问题……19
2.2.1显示 Error: FlashDownload failed–“Cortex-M4”问题……19
2.2.2显示 No Debug Unit Devicefound 问题……19
2.2.3显示 RDDI-DAP Error 问题……19
2.2.4ISP串口下载时卡死问题……20
2.2.5AT32恢复下载……20
3 安全库区sLib(SecurityLibrary) ……21
3.1 概述……21
3.2 应用原理……21
3.3 操作安全库区……21
4 文档版本历史……22
以下为一些功能介绍摘录
1.1 搭建AT32开发环境
1.1.1 调试工具及开发板
目前AT32F425开发板都自带AT-Link-EZ调试工具,AT-Link-EZ如下图左边红框所示,它也可拆开后单独搭配其他电路板使用,支持IDE在线调试、在线烧录、USB转串口等功能。
1.1.2 烧录工具及软件
AT烧录工具及软件:AT-Link /AT-Link-Pro / AT-Link-ISO /AT-Link-EZ/J-Link、ICP/ISP。
第三方烧录工具:
迈斯威志:www.maxwiz.com.cn
ICP使用说明请参考《UM_ICP_Programmer》,存放路径为雅特力科技官方网站下载的ICP工具解压后Artery_ICP_Programmer_Vx.x.xx\Document\UM_ICP_Programmer。
ISP使用说明请参考《UM_ISP_Programmer》,存放路径为雅特力科技官方网站下载的ISP工具解压后Artery_ISP_Programmer_Vx.x.xx\Document\UM_ISP_Programmer。
AT-Link使用说明请参考《UM0004_AT-Link_User_Manual》,存放路径为雅特力科技官方网站下载的AT-Link-Family工具解压后AT_Link_CH_ Vx.x.x\05_Documents \ UM0004_AT-Link_User_Manual_ZH_Vx.x.x。
1.2 AT32F425芯片的功能配置
1.2.1预取指令缓冲
设置预取指令缓冲器可以使CPU 更快地执行,CPU 读取一个字的同时下一个字已经在预取缓冲器中等候。预取指令控制器根据预取缓冲器中可用的空间决定是否访问闪存,预取缓冲器中有至少一块的空余空间时,预取控制器则启动一次读操作。
对于不同的系统时钟需要设置不同的时延,设置闪存性能选择寄存器(FLASH_PSR)的bit2~0 (WTCYC)。
AT库在系统时钟配置函数system_clock_config()进行了相关设置,其他BSP请找到相同的位置做相应的设置。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附件源文档。

网友A:
AT32的flash为什么要分成两块?在使用中可以指定代码存储位置吗?ZW = 零等待(zero wait-state)
NZW = 非零等待(non-zero wait-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32的flash为什么要分成两块?在使用中可以指定代码存储位置吗?ZW = 零等待(zero wait-state)
NZW =  ...

可以指定代码存储位置的,可以参考如下方法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E6%B3%95_V2.0.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