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买了V7板子,kei设置了调试了不重新更新固件,关闭工程重新打开,点调试又重新下载固件,请问怎么设置不自动下载固件

楼主(2022-06-23):
老师好,我买了一块V7的板子,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需要验证一个模块48小时的运行状态,我已将keil设置成了,调试不会更新固件模式, 就是打开一个工程,点调试,暂停,数据是连续的,
不会复位,正常运行,每隔半小时,我在点调试,单步查看寄存器状态也是正常的,说明keil设置是正确的,我不能一直开着电脑,就是我将keil工程关闭了,重新打开,点调试,jlink又会自动更新下固件,导致之前运行被打断了,
就是不关闭keil点调试就可以继续之前状态,  关闭工程,重新打开点调试,就会自动更新, 要如何解决,谢谢

我之所以需要这个是因为,假设产品在户外长期运行,哪天挂了,我可以到现场,同一个keil工程,我接上调试器,直接点调试就行,看下当前挂掉的寄存器状态。    但是貌似这样不能实现,,关闭keil,重新打开,点调试,又会自动下载固件,所以向老师请教下,谢谢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次关闭keil在打开,会自动更新什么,我直接设置整个文件夹只读,但是还是一样,不关闭keil点调试就可以继续之前状态,只要关闭了,在打开,点调试,就会自动更新固件

网友:
不勾选这个试试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可以了,解决了我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