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2.002版本Bug?

楼主(2022-06-23):
emwin6.2.002版本,使用radiobutton控件出现花屏现象,是否有朋友遇到过,同时求解决方法!

楼主:
补充说明:这个控件在526版本上正常显示,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radibutton控件在emwin526版本显示正常,请大神帮忙提醒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用的MDK安装目录里面的那个? 另外上传你的测试代码,仅emWin部分。

楼主:
/*
******************************************************************
**                      uCGUIBuilder                            **
**                  Version:   4.0.0.0                          **
**                     2012 / 04                               **
**                   CpoyRight to: wyl                          **
**              Email:ucguibuilder@163.com                        **
**          This text was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EventsFunctionList
//EndofEventsFunctionList

/*********************************************************************
*
*       static data
*
**********************************************************************
*/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ption",           0,                       0,  0,  320,1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TEXT_CreateIndirect,      "Language:",         GUI_ID_TEXT3,            74, 36, 69, 20, 0,0},
    { LISTBOX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LISTBOX0,         74, 56, 69, 109,0,0},
    { TEXT_CreateIndirect,      "Current output setting",GUI_ID_TEXT0,            7,  5,  300,25, 0,0},
    { RADIO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RADIO0,           7,  61, 61, 40, 0,2},
    { RADIO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RADIO1,           7,  133,61, 41, 0,2},
    { TEXT_CreateIndirect,      "TEST5:",            GUI_ID_TEXT5,            158,61, 61,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Range:",            GUI_ID_TEXT4,            159,36, 51,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ST6:",            GUI_ID_TEXT6,            158,89, 61,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ST7:",            GUI_ID_TEXT7,            158,117,61,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ST8:",            GUI_ID_TEXT8,            158,145,61,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Mode:",             GUI_ID_TEXT1,            7,  36, 46, 20,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Loop-vol:",         GUI_ID_TEXT2,            7,  107,61, 20,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0,            225,56, 70, 2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1,            225,84, 70, 2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2,            225,112,70, 25,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3,            225,140,70, 2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BarColor(hWin,1,0xebce87);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0x646464);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SetTitleVis(hWin,0);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24);
    //
    //GUI_ID_TEXT3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16B_ASCII);
    //
    //GUI_ID_LISTBOX0
    //
    LISTBOX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BOX0),&GUI_Font16B_ASCII);
    LISTBOX_SetAutoScrollV(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BOX0),1);
    LISTBOX_SetAutoScrollH(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BOX0),1);
    LISTBOX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BOX0),"English");
    LISTBOX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BOX0),"English");
    LISTBOX_AddString(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LISTBOX0),"English");
    //
    //GUI_ID_TEXT0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ff8080);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16B_ASCII);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RADIO0
    //
    RADIO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0),0x646464);
    RADIO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0),0xffffff);
    RADIO_SetGroupId(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0),0);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0),"TEST1",0);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0),"TEST2",1);
    //
    //GUI_ID_RADIO1
    //
    RADIO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1),0x646464);
    RADIO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1),0xffffff);
    RADIO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1),&GUI_Font16B_ASCII);
    RADIO_SetGroupId(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1),0);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1),"TEST3",0);
    RADIO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RADIO1),"TEST4",1);
    //
    //GUI_ID_TEXT5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0x64646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Font16B_ASCII);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5),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TEXT4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GUI_Font16B_ASCII);
    //
    //GUI_ID_TEXT6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0x64646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GUI_Font16B_ASCII);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6),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TEXT7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7),0x64646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7),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7),&GUI_Font16B_ASCII);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7),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TEXT8
    //
    TEXT_SetBk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8),0x646464);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8),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8),&GUI_Font16B_ASCII);
    TEX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8),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
    //GUI_ID_TEXT1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16B_ASCII);
    //
    //GUI_ID_TEXT2
    //
    TEXT_SetTextColor(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0xffffff);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16B_ASCII);
    //
    //GUI_ID_EDIT0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EDIT_SetFloat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0,-999,999,2,0);
    //
    //GUI_ID_EDIT1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EDIT_SetFloat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0,-999,999,2,0);
    //
    //GUI_ID_EDIT2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EDIT_SetFloat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0,-999,999,2,0);
    //
    //GUI_ID_EDIT3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TextAlign(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EDIT_SetFloat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0,-999,999,2,0);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 *)(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while(1)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

楼主:
库用的是这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057&fromuid=58

楼主:
谢谢,那应该是我的底层驱动有问题

楼主:
请问您,radio控件设置背景色导致花屏,您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我用图片中的程序验证了打点和读点函数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从哪方面下手排除问题了,请论坛大神和硬汉指点一下,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