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通道串扰

楼主(2022-06-23):
STM32H730, 使用了ADC1的通道11 / 16 / 17, 规则组DMA循环搬数.

Adc1Ch11通道接一个电位器, 电位器改变电压后, 16 / 17通道引脚示波器测量到电压也跟随11通道的电位器拧动而改变...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6 / 17通道引脚是不是悬空状态。

网友B:
采样保持时间长点儿,SAR就是这个特点 采样电容 ,另外您这个是慢速通道,芯片内部中间切换经过的通路也不稳定, 尽量用带 _C  的ADC接口,芯片内部没什么切换选择,直连ADC通道 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6 / 17通道引脚是不是悬空状态。

AD采外部拔插接口的电平, MCU端有电阻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保持时间长点儿,SAR就是这个特点 采样电容 ,另外您这个是慢速通道,芯片内部中间切换经过的通路也不 ...

那些引脚都被别的外设占用了, 能用的AD通道都是慢通道接口, 我时钟100M进行32分频, 采样32.5个周期, 已经很慢了, AD口外面还加了100nF小电容.

网友:
电位器调节是低频的,没有串扰的基础。建议你你试下只采样16/17,调11的电位器,是不是就没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采外部拔插接口的电平, MCU端有电阻上拉.

如果没有悬空,不正常。一般相邻的,没有做配置才会有波形效应问题。

还有就是,板子上是否有其它高速信号波形一直在刷新,比如SDRAM,LTDC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悬空,不正常。一般相邻的,没有做配置才会有波形效应问题。

还有就是,板子上是否有其它高速 ...

是的, 板子上跑Gfx的显示, SDRAM / LTDC / QSPI / SD / SPI / I2C / SAI全在跑, 不然芯片资源也不至于那么吃紧可以放到AD高速脚上了.

感觉会不会是硬件阻抗之类有问题呢

楼主:
问题彻底解决, 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彻底解决, 结贴.

啥问题,方便的话,把原因简单的结一下,方便搜贴的网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方便的话,把原因简单的结一下,方便搜贴的网友看

我的受影响AD引脚的电压测试点其实只有上拉, 脱离MCU看是没有真正构成电流回路,
我就把测试点加了下拉电阻, 这样就跟开发板那种电位器电路相近了.

我目前暂时没时间再深入研究那个逐次逼近电路了, 等回头看有没有硬件工程师出来解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受影响AD引脚的电压测试点其实只有上拉, 脱离MCU看是没有真正构成电流回路,
我就把测试点加了下拉电 ...

谢谢,看来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