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 软件包在工具箱配置后,没有生产代码

楼主(2022-06-23):
配置DS18B20传感器后 多出来的packages 文件里边只出现了几个 packages.dbsqlite  SConscript pkgs.json pkgs_error.json  的文件。请问有人知道,新手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我用的是env+mdk的方式。
在menuconfig里面勾选好你要的软件包之后
执行
pkgs --update

从git上拉取软件包

然后用
scons --target=mdk5

重新生成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env+mdk的方式。
在menuconfig里面勾选好你要的软件包之后
执行

先谢谢解答了。git拉取软件包是怎么操作的,是在env下拉取,能详细一点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解答了。git拉取软件包是怎么操作的,是在env下拉取,能详细一点点吗。

不用操作,你输入pkgs --update就可以更新了。只要你能访问git仓库就行。

实际上,pkgs --update 这条命令就是从git上去拉取仓库。
以lvgl为例。
在env的lvgl目录下有一个package.json

它里面的内容如下

实际上你输入pkgs --update就是从这个地址去把仓库拉取到你的工程里。

简单演示一下。

你可以看到工程目录下多了一个文件夹。

网友:
你试试看直接访问你的软件包的git仓库,你更新不了是不是网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