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求助!!Cube 生成STM32U575工程 keil MDK编译(AC6)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2-06-23):
报错如下:

compiling system_stm32u5xx.c...

ArmClang: error: Your installation could be misconfigured or corrupted.
ArmClang: note: Check that your licensing and toolkit configuration is set up correctly, us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 ... lkit-configuration.
ArmClang: not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error is available at: http://ds.arm.com/support/lic86
General licensing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ds.arm.com/support/licensing/
If you need further help, provide this complete error report to your supplier or license.support@arm.com.
- ARMLMD_LICENSE_FILE: unset
- LM_LICENSE_FILE: unset
- ARM_PRODUCT_DEF: unset
- ARM_PRODUCT_PATH: unset
- ARM_TOOL_VARIANT: unset
- Product location: product not found
- Toolchain location: D:\Program Files\Keil_v5\ARM\ARMCLANG\Bin
- Selected tool variant: product
Product: unknown
Component: ARM Compiler 6.16
Tool: armclang [5dfeb700]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软件没有注册或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注册或激活

用的注册机激活了

网友B: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编译器注册有问题,重新注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注册有问题,重新注册下。

试过几次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几次了还是有问题

Keil MDK 破解注册2020 版本的不行,有个2032版本的。

另外注册时的时候要右键管理员权限打开 MDK,复制 license 才有效,否则生成的注册码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 MDK 破解注册2020 版本的不行,有个2032版本的。

另外注册时的时候要右键管理员权限打开 MDK,复 ...

是2032的,也是用的管理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32的,也是用的管理员

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我自己的电脑能编译,但是公司的电脑(试了三台)不行,会不会是因为公司电脑有加密的原因呀?

网友(2023-10-1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