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2 是怎样检测SD卡插入的呢

楼主(2022-06-24):
                注意:如果将 DATA3用作卡检测 PIN,
*                 请确保 DATA3被下拉,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                 同时确保卡可以拉 DATA3,然后主机可以通过 DATA3检测卡。
*                 而 SDHC不支持主机通过 CD检测卡,可以通过 DATA3或 GPIO检测卡。
*                 无论通过主机还是gpio检测卡,都要确保 pinmux配置正确。
*                 需要添加以下宏:
*                         (FSL_SDK_ENABLE_DRIVER_CACHE_CONTROL=1, SD_ENABLED)
*
*                 当 SD Card硬件检测使能时,时钟用的是 sys pll pfd0,
*                 不使用时,时钟用的是 sys pll pfd2。

上面是引用,好像DATA3 可以检测卡插入,但看了几个程序都是 用普通的IO口, 不知道 DATA3 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2022-08-06):
还专门弄个引脚靠谱。因为我们可以检测到了再做挂载SD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