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板子测试USBX出现 No space

楼主(2022-06-24):
测试USBX 模拟U盘出现错误

楼主:
/* USBX动态内存分配 */
#define USBX_MEMORY_SIZE            (32 * 1024)
#define USBX_APP_BYTE_POOL_SIZE     ((1024 * 10) + (USBX_MEMORY_SIZE))
分配依据是什么

网友:
没看懂,

楼主这个做了个什么东西,自己做了个netx + usb二合一?还是原始里没有编译通过。测试了下原始例子没问题。

楼主:
netx + usb二合一

楼主:
在V6上建立一个  threadx+filex+usbX+netX,USBX占用资源比较多导致溢出,将哪个存储区减小了,编译通过。   目标整个像H7的综合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V6上建立一个  threadx+filex+usbX+netX,USBX占用资源比较多导致溢出,将哪个存储区减小了,编译通过。  ...

H7的RAM比较大,有1MB容量,开的比较任性。

F429的话,你要尽可能的开的小点,RAM没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