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vscode中怎么预定义宏啊?

楼主(2022-06-24):
比如在MDK中C/C++栏里有预定义的宏,在用vscode打开目录时,由于无法知道mdk中预定义的宏,所以有的条件编译的代码为灰色,其实应该是有效的代码
请教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添加这个文件

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MDK早该也出一个IAR那种VSCode插件,贼简单好用。

楼主:
这个文件在哪里啊

网友:
先用vscode打开工程文件夹,然后依次点击”查看“>”命令面板“,然后输入”编辑配置(UI)“,打开这个后滑下去有个定义,这里就是定义全局宏的,一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