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文件疑问

楼主(2022-06-25):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请教一下各位这句话在启动文件里面表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乎上看到的:https://zhuanlan.zhihu.com/p/65628173

谢谢!可是F429的栈空间设置可以到0xFFFFFFFF吗?芯片没这么大啊,我的主要疑问也就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