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 与 LAN9252通信问题

楼主(2022-06-27):
采用STM32F407与LAN9252进行通信,采用FSMC接口,目前量产了500套,但是发现有一些产品在上电的时候会偶尔出现LAN9252卡死在初始化状态的情况。
一旦初始化没问题,则可以一直保持正常运行。
就是会卡在这个死循环中,写入数据和读取的数据不等。
do
    {
        intMask = 0x0093;
        HW_EscWriteDWord(intMask, ESC_AL_EVENTMASK_OFFSET);
        intMask = 0;
    HW_EscReadDWord(intMask, ESC_AL_EVENTMASK_OFFSET);
   inittimer++;
   if(inittimer>1000000)
   {
    g_sm.g_flags.bit.EthercatInitErr=1;
    break;
   }
    } while (intMask!= 0x0093);

不知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否能提供一下解决的思路。感谢感谢!
附件中附上原理图

网友A:
上电后延迟1秒再操作,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延迟1秒再操作,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关注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上电后9252会先从EEPROM读通信方式吧。初始化之前加延时等待9252读EE完成

网友:
有可能是初始化之前,9252还没从EEPROM读通信方式成功,加延时试试

楼主:
加了延时还是会出现,,不过感觉频率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