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 列表视图控件可以不加入自带的LISTVIEW: 列表视图控件吗?

楼主(2022-06-27):
因为我想在表头空间的位置加入按钮,两个叠加起来冲突了

网友A:
没听懂,要实现什么效果,直接发个效果图即可

楼主:
是自带的HEADER:表头控件

楼主:
就是做到内容可以上下滑动查看,标题第一列换成按钮可以切换至别的页面,附件是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要实现什么效果,直接发个效果图即可

实现内容可以滑动查看且是多列的,我就想到了LISTVIEW: 列表视图控件,但是在LISTVIEW控件上面直接添加切换页面的控件按钮回出现bug

网友A:
listview不显示header控件,改成前面部分显示按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stview不显示header控件,改成前面部分显示按钮就行了

如何不显示header控件呢,因为LISTVIEW自带了header控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不显示header控件呢,因为LISTVIEW自带了header控件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