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标准库3.5里面__disable_irq()函数不能关全局中断

楼主(2022-06-27):
发现使用了__disable_irq()也无法关全局中断,有人说要在特权模式下才生效,那么怎样开启特权模式?

网友:
1、开关全局中断跟是否在特权机模式没有关系,系统上电默认就是特权机模式。
2、特权机和非特权级控制是通过CONTROL寄存器控制的。

网友:
__disable_irq是CMSIS的函数,你又不会切到用户模式,不会有问题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__STATIC_INLINE void __disable_irq(void)
{
  __ASM volatile ("cpsid i" : : : "memory");
}

网友:
如果你用了RTX4,那的确有可能以非特权级运行线程的。这是需要确保OS_RUNPRIV宏为1,才会以特权级运行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