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的DMA方式多通道采样

楼主(2022-06-28):
麻烦问一下,ADC的DMA方式多通道采样,在串口输出数据,为什么按下复位才会输出一次呢,怎么样可以连续输出呢?

楼主:
按下复位才会往串口发送一次数据,不过一次会发送很多次采样的数据,这是因为什么呢?

楼主:
这是我移植了程序之后出现的一个问题,基本上只移植了bsp_adc.c和bsp_adc.h,是有哪些地方没有弄好吗

网友A:
没听懂,只输出一次,后面就不再输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只输出一次,后面就不再输出了吗

是的,原程序我试了一下是在下载进程序之后就可以连续输出的,但我移植了之后,下载进程序去之后没有往串口发送数据,只有按下复位才会发送一次数据,而且是一次发送会输出很多次采样的数据我在想是不是程序某个该移植的文件没有移植,比如是不是要连串口相关的文件一块移植

楼主:
似乎找到原因了,好像缺少了图中这个定时器超时时间判断以及一些相关文件,因为我看手册上没说这个地方,所以直接移植导致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找到原因了,好像缺少了图中这个定时器超时时间判断以及一些相关文件,因为我看手册上没说这个地方,所 ...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A: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adc dma是用那條函數激活? 之前一直用HAL_ADC_START_DMA就可以, 但是H7系列好像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