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有人用F407做过SPI 从机 TI模式吗?

楼主(2022-06-28):
    我把f407设置成SPI 从机模式,使用SPI_TIModeCmd函数去使能SPI CR2寄存器的FRF位,以此使能TI模式。然后收不到SPI主机发过来的数据,中断也收不到。如果关闭掉TI模式使能,就可以收到数据中断。
    有人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没用过TI模式。

楼主:
全网就我一个人要用TI模式SPI吗。。。

网友A(2024-04-13):
今天刚试了下TI模式主机模式,波形是对的,我是收不到从机模式,之前NSS脚忘记复用spi功能折腾好久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试了下TI模式主机模式,波形是对的,我是收不到从机模式,之前NSS脚忘记复用spi功能折腾好久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需要用到SPI slave的TI mode,出来的波形是对的,但是就是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