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屏幕AT070TN84 V.1是什么接口(附接口定义)?

楼主(2022-06-28):
是Parallel RGB接口吗?单片机需要什么接口可以驱动?

网友A:
这种的不能直接驱动,感觉还需要的Source Driver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不能直接驱动,感觉还需要的Source Driver控制器

别人用S3C2416驱动过。
https://bbs.csdn.net/topics/3100959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用S3C2416驱动过。
https://bbs.csdn.net/topics/310095955

他用哪的这个屏上应该还有一个外置转换器。

否则你的伽马什么的怎么接线配置,RGB等各种接口屏都不带这个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