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VB芯片整片无法擦出

楼主(2022-06-29):
如题,在使用该芯片内部flash时,若是选择内部flash 整片擦除,则会报错,flash timer out. 但如果选择块擦除,则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求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调试器使用的是ULINK2。

网友:
对于H750来说,整片擦除和扇区擦除都是一样的,因为H750只有一个扇区。

另外H7的MDK软件包下载最新的3.0.0。早期软件包的算法文件有bug。

楼主:
我下载了最新的3.0.0 pack包,经过尝试发现,结论如下图所示

网友:
128K算法文件的bug,

我做了个修改版,凑合能用:

楼主:
硬汉哥,你这个可以用,谢啦!
顺便问一下,早期的bug 是什么问题呀?有相关的信息或是帖子分享一下吗?
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这个可以用,谢啦!
顺便问一下,早期的bug 是什么问题呀?有相关的信息或是帖子分享一下吗?
...

简单点,加大超时时间,修改最大容量siz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