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看到华大的MCU有1Wait的RAM,这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2-06-29):
手册上写有128K RAM是零等待,剩下的1Wait,没见过这种RAM,哪种类型RAM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A:
有截图不,把截图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截图不,把截图整上。

网友:
我理解错了,我愣是把你楼主位的看成了1瓦特的RAM,啥是1瓦特的RAM,整懵了。

看了下手册,他这个芯片的主频是240MHz,他的RAM是分块的,达不到全部都刷2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