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有没有FATFS 镜像 工具?

楼主(2022-06-30):
现在板子上有个SPI FLASH,我用LVGL 显示图片的时候,要读取按照文件的形式读取SPI Flash 中的图片文件,但是没有其他的通讯方式将图片文件发送到单片机,在通过单片机移植Fatfs 将数据写入SPI Flash ,只能想做个镜像文件(bin格式),在通过SPI FLASH 烧录工具,将bin文件烧录到SPI FLASH中,在将SPI FALSH 焊接到板子上,单片机在读取文件,通过LVGL显示到屏幕上,有没有能做这个镜像文件的工具?

网友A:
做个模拟U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模拟U盘方便。

我要实现的功能找到解决方案了  ,用QT做个Ymode 上位机,用串口将文件传到单片机,在用Fats 文件系统将文件写入SPI 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实现的功能找到解决方案了  ,用QT做个Ymode 上位机,用串口将文件传到单片机,在用Fats 文件系统将 ...

可以直接使用SCRT的Ymodem文件传输功能,感觉用不着再弄个上位机

Ymodem

Ymode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实现的功能找到解决方案了  ,用QT做个Ymode 上位机,用串口将文件传到单片机,在用Fats 文件系统将 ...

这个直接用TOOL就行,前两天我刚发了个串口脱机烧录,在线或者脱机都可以使用

H7-TOOL串口脱机烧录操作说明,支持TTL串口,RS232和RS485(2022-06-3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用TOOL就行,前两天我刚发了个串口脱机烧录,在线或者脱机都可以使用

H7-TOOL串口脱机烧录操 ...

1.要一次性上传很多个图片文件,目前用TOOLS可能不太够用。
2.这个芯片用的是华芯威特的SWM320   ISP协议不开源,要自己写个bootload 程序,先把APP程序写入到SPI flash中,用BootLoader 程序用加载SPI flash中的程序更新应用程序
3.这个项目还要和STC单片机通讯,还要在APP中集成一个STC 烧录程序。
4.现在STM32涨价厉害,STC比较便宜,很多民用和简单的项目可以用STC实现,建议老大在H7-TOOLS上集成一个STC的烧录程序。
5.用QT做了一个串口文件上传工具,可以一次性上传多个文件,过段时间有空了整理一下,我上传到论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要一次性上传很多个图片文件,目前用TOOLS可能不太够用。
2.这个芯片用的是华芯威特的SWM320   ISP协 ...

1、还是这个UI太麻烦了,依然是传统UI的老玩法,不像ThreadX GUIX那么方便,GUIX所有的字体,主题和图片一次性就生成一个bin文件就可以。而且这个bin文件是可以动态更新的且不需要更新GUIX,而不是一大堆文件让用户自己去单独处理。
2、这个UI至少像emWin这样的玩法总没问题吧,把所有的图片生成一个bin文件,生成所有文件的地址,这个总没问题吧。一次性就下载进去了。否则这个产品批量生产也太麻烦了。

用 C++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用来合并图片,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2021-04-25升级至V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7

ps:你理解错了,TOOL这个不是用的ISP不开源协议,是用户做的的bootloader。保证了所有单片机的通用性。

网友A:
还有个非常好的办法,与其你这么麻烦,不如你的FatFS文件系统格式的SPI Flash一旦内容全部规定好之后,直接裸机SPI Flash API全部内容读取出来上传,作为一个bin文件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镜像文件。

这样批量就非常简单了。TOOL就可以方便的脱机烧录SPI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还是这个UI太麻烦了,依然是传统UI的老玩法,不像ThreadX GUIX那么方便,GUIX所有的字体,主题和图片 ...

1.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QT技术,做些这个目的是想在其他平台也可以用,我这次用的是LVGL图片显示是直接读取每个图片的bin文件,有些方面 没有ThreadX GUIX  那么方便。
2.如果我想更新某一个图片,只需要更新一个小的bin文件就可以了。
3.批量生产的时候只需要把整个SPIflash里面的数据读出来  做成一个bin文件,量产的时候先用烧录器BIN文件烧录到 SPIflash里面 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非常好的办法,与其你这么麻烦,不如你的FatFS文件系统格式的SPI Flash一旦内容全部规定好之后,直接 ...

没找到好的方法做  spi flash 映像文件的方法,等这个项目交付了,好好研究一下,技术无涯,还得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还是这个UI太麻烦了,依然是传统UI的老玩法,不像ThreadX GUIX那么方便,GUIX所有的字体,主题和图片 ...

TOOLS也可以移植一个 官方的ISP协议,这样我们用STM32开发的时候 就不用写bootload程序了,只需要写好应用程序,从应用程序跳转到ISP程序,在用TOOLS 做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OLS也可以移植一个 官方的ISP协议,这样我们用STM32开发的时候 就不用写bootload程序了,只需要写好应 ...

这种的用SWD接口烧录就行了,没必要专门搞个ISP了,ISP这种的烧录速度太慢了。

现在TOOL搞CANFD 串口之类的,很主要的一个应用方向是组网设备下,也可以方便的升级。使用系统bootloader的灵活性太差,比如弄个485接口的,系统bootloader升级就很不方便,还得给他整个485自动切换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用SWD接口烧录就行了,没必要专门搞个ISP了,ISP这种的烧录速度太慢了。

现在TOOL搞CANFD 串口 ...

嗯  学习了

网友:
rtt不是有fatfs和lfs的镜像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