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退出中断程序,会立即执行一次任务调度吗?

楼主(2022-06-30):
void isr()
{
    //给出信号量
    tx_sema_put();
}

void task()
{
    while(1)
    {
        tx_sema_get();
        doSomething();
    }
}

如上图所示,假设task任务为最高优先级。

doSomething(); 这个函数 会在中断函数退出后,立即进行任务调度并执行吗?还是要等到下一次任务调度?

从退出中断,到执行这个函数的时间 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时间会变化,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时间(假设只有这一个isr中断,没有其它中断打扰)

网友:
会立即执行,理想情况下时间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