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如何保存配置参数?如波特率,电压电流上限阈值等有初始值但可能会被用户修改的值

楼主(2022-07-01):
大家好,
我在学习STM32时一直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怎么保存系统的配置参数。比如我用STM32开发一个系统,需要保存某些配置参数,这些参数可能会被用户修改,如232通信的波特率、MODBUS的地址、电压电流上限阈值、某个设备的特定控制参数等等。这些值可能在系统设计的时候给个初始值,但是在系统正常使用时客户也肯定会修改的值。这些值该如何保存呢?

我在看网上的教程时,提到有初始值的全局变量放在RW-Data,初始值为零的全局变量放在ZI-data中,在系统运行时都被加载到RAM中。那有没有可能在运行中如果客户修改了这些值,这些值会重新在RW-Data和ZI-Data中被更新?

大部分建议是将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写入FLASH,如果写入Flash的话该怎么组织这些数据,用结构体或者用文件系统,将所有的数据组织到一个文件中存入Flash?

此外,如果有了操作系统,如UCOS或Threadx,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帖子里面各种数据类型存储到EEPROM里面是我们的玩法。

实战技能分享,各种数据类型的SPI, UART, I2C,FDCAN等方式的通信传输以及存储到EEPROM, Flash等设备的简易实现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659&fromuid=58

网友(2022-08-18):
解决了吗,我也在为这个问题发愁,串口参数用户修改后要自动保存,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使用JSON结构就好。
1. 使用csv列出所有的参数列表;
2. 使用python解析csv生成json字符串;
3. 将json字符串写入NVM中;
4. 写NVM:将JSON结构反序列化为字符串存储;读NVM:将字符串序列化为JSON结构。
5. 修改参数:更新JSON结构,反序列为字符串,在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