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TDC颜色格式设置RGB565,emwin显示渐变色的图片有分层

楼主(2022-07-01):
LTDC颜色格式设置RGB565,emwin显示渐变色的图片有分层,我在emwin配置中rgb888能正常显示渐变色图片,但是由于我的SDRAM是16bit的,有点带不动。有什么办法能减弱渐变色分层的方法没?谢谢!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越简单越好,仅emWin部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越简单越好,仅emWin部分,我试试。

static void guiTestPage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WM_HWIN hItem;
	static int i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CREATE:
		break;
		case WM_PAINT:
		{
			GUI_Clear();
			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BK1, 0, 0);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WM_HWIN gui_test_page(WM_HWIN parent) {
    WM_HWIN hWin;
	hWi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800, 480, parent, WM_CF_SHOW, guiTestPageCallBack, 100);
    return hWin;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Win;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GUI_EnableAlpha(1);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AA_SetFactor(4);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hWin = gui_test_page(WM_HBKWIN);
	while(1)
	{
		GUI_Delay(100);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w_shl_code=c,true]static void guiTestPage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WM_HWIN ...

好像不太完整,我没法直接子在模拟器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