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使用H7片上ADC转换数据所要求的信号极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2-07-03):
想咨询一下大家,如果利用声音传感器采集语音信号,然后、利用H743的片上ADC进行模数转换,并进行后续的相关运算,那么采集得到的语音信号是不是需要通过电压抬升电路来转换成单极性信号,我使用了MAX9814这个声音传感器模块,发现在不讲话只有环境噪音的情况之下,信号的电压一直在1.2V左右,这种情况下还需要电压抬升电路来进行信号的极性转换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下使用的声音传感器模块输出电压范围了。超过0-3.3V就要处理。

如果语音采集,可以使用数字MIC或者音频IC,干这个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下使用的声音传感器模块输出电压范围了。超过0-3.3V就要处理。

如果语音采集,可以使用数字MIC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