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03ZE定时器1PWM输出问题

楼主(2022-07-03):
发现一个问题,PWM快速开关的时候会出问题,不知道是芯片BUG还是软件BUG。

主函数开启定时器更新中断,等待一个脉冲完成。中断里面关闭定时器,主函数检测到关闭中断开始下个脉冲输出。结果出现两个脉冲,如下图,配置的PWM应该是2K的

主函数检测到关闭后,延时一会儿(1ms),输出就正常了。如下图

出现双脉冲

出现双脉冲

正常

正常

网友A:
早期的库,有这么个问题,供参考。

固件库函数 TIM_OC1Init 的缺陷,PWM模式会导致多输出1个毛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28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库,有这么个问题,供参考。

固件库函数 TIM_OC1Init 的缺陷,PWM模式会导致多输出1个毛刺

我用的HAL库,改了很久还是会出现。转软PWM了,感觉是芯片硬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