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VisualGDB+Picoprobe 出错

楼主(2022-07-03):
Picoprobe软硬件都开源,薅羊毛PCB打板回来,结果连接不上:设备截图:

工程设置:

Test结果:
结帖:
配置VisualGDB的时候工具要按照红色框框中选择,要不然和设备管理器中picoprobe不对应。

网友A:
应该是下载器问题,下面是我们TOOL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下载器问题,下面是我们TOOL的效果

或许是软件的问题,我试了STLink V3 mini也能正常连接

楼主:
驱动使用Picoprobe_libUSB,而非Zadiag,见Github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probe/issues/15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使用Picoprobe_libUSB,而非Zadiag,见Github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probe/issues/15[/ur ...

竟然用的是libUSB。

网友(2022-09-23):
自制daplink DLPIDR 0xf0000001报错为什么呢

网友:
PIO Debugger 报错 “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这是应为啥?

网友B(2022-11-30):
没有单片机列表,下载了也没有,为啥呢?
会报错:
那个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片机列表,下载了也没有,为啥呢?

会报错: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
安装过程是按照网上的教程安装的,安装过程也没有任何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