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50 IO输入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2-07-04):
就是外面接了一个方波,设置io为输入,能达到20MHz吗

网友A:
STM32H7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可以实现12MHz方波的双边沿捕获,单边沿可以做到24MH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8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可以实现12MHz方波的双边沿捕获,单边沿可以做到24MHz
https://www.armbbs.cn/for ...

我想知道,就是gpio读,或者说一组gpio读取速度,比如GPIOD。不使用定时器之类的外设,我要用很多GPIO来读取外部输入